安川DX200如何配置IP地址

楼主(2018-06-09):
请教各位专家:

安川DX200如何配置IP地址?能否描述的详细些?

示教器上是否需要插加密狗?

网友A(2018-08-27):
安川属于稳定产品,库卡属于淘汰的垃圾产品

网友B:
菜鸟来学习下,谢谢楼主

网友C:
解决了没有啊  出来分享下心得啊

网友C:
你是用profinet通讯吗  Console IO做GSD文件  IP地址也是用它设定

网友D:
进入维护模式可以设置IP地址。我最近也在用dx200

网友E(2018-11-07):
在示教器上即可配置吧...

网友F(2019-01-30):
IP可以设定,但如果要用以太网通讯的话,是要付费的。

网友G(2019-05-19):
引用 网友F:
IP可以设定,但如果要用以太网通讯的话,是要付费的。

加通讯板的确是收费的

网友H(2019-11-07):
用profinet通讯 Console IO做GSD文件  IP地址也是用它设定

网友I:
很好的资料,学习中,多谢楼主!

网友J:
值得一看,把这些多运用一下

网友J:
多看多学习,感谢楼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