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制图知识

楼主(2018-06-09):
第一章    基礎知識

第一節    機械制圖

一、  機械制圖簡介

1.    圖樣:是工程語言

和語言文字一樣是人類在生產實踐活動中用來表達和交流技術思想的有力且必不可少的工具.

2.    圖學:是進入工程的階梯

熟悉制圖的基本知識,基本方法和基本技能,培養繪圖,識圖和空間想像能力及空間分析能力.

3.    工程圖:產品(設備)在設計﹑制造﹑檢驗﹑安裝等過程中所使用的圖面.

4.    工程圖種類

(1)    按內容分: 總裝圖, 部件圖, 零件圖, 工藝圖, 流程圖.

(2)    按方法分: 原圖, 描圖, 藍圖.

5.    識圖的基本知識

(1)    圖線的表示方法和用途.

(2)    比例:為方便加工,零件圖常采用1:1的比例.

(3)    尺寸:工程圖的單位是毫米mm,一般省略不寫.

(4)    讀圖時常見圖中標有R,Ø,SR,SØ等符號它們分別代表半徑,直徑,球半徑,球直徑.

二、  機械制圖基礎

1.    投影原理和三視圖

(1)    投影的基本知識

a.    中心投影:光源是從投射中心發出.

b.    正投影:當投影光線互相平行,並與投影面垂直時,物体在投影面上所得的投影,叫正投影.

(2)    三視圖:由物体的三個主要投影組成的視圖

a.    主視圖

要選擇反映物体特征最明顯的方向作為主視圖的投影方向.

b.    俯視圖

c.    左視圖

d.    展開投影面總結出

投影規律為:

,俯視圖:長對正

,左視圖:高平齊.

,左視圖:寬相等

簡單概括為: 長對正,高平齊,寬相等

e.    物体上的平面和直線的投影特性

i.     与投影面傾斜收縮性

ii.    与投影面垂直積聚性

iii.   与投影面平行真實性

2.    零件的各种表達方法

表達零件外形方法有如下幾種:

(1) 基本視圖

主視圖,俯視圖,左視圖,右視圖,仰視圖,后視圖.

基本視圖在一張圖紙上放置,如按基本視圖的展開位置放置,各視圖名稱一律不加標注,否則應在視圖的上方標出視圖名稱“X”,并在相應的視圖附近用箭頭指名投影方向,並注上同樣的字母.

(2) 斜視圖

當零件的表面与投影面傾斜時,附加一与零件表面平行的輔助投影面並進行投影所得視圖叫斜視圖.

(3) 局部視圖

將零件的某一部分向基本投影面投影所得視圖稱局部視圖.

(4) 識別局部視圖和斜視圖時注意:

a.    找帶字母的箭頭,看清所示范部位及投影方向,然后找對應相同字母的視圖“X”.

b.    通常視圖是放在箭頭所指的方向,特殊情況下也可放在其它位置.

c.    局部視圖按投影位置放置,中間又沒有其它視圖隔開時,可省略標注.

d.    局部視圖應用波浪線表示所示部位的范圍,當所示部位有封閉的輪廓線時,則不必再用波浪線.

e.    看斜視圖時應注意,投影方向是斜的,若視圖轉正位置則在斜視圖上方標有旋轉二字.

(5) 旋轉視圖

當零件的傾斜部分具有明顯的回轉軸線時,可假想將該傾斜部分旋轉到与某一選定的基本投影面平行后再向該投影面投影.

(6) 剖視圖

零件內部結构复雜,視圖中虛線也將增多,不利看圖,假想用剖切面剖開机件,移去剖切部分后投影.

a.    半剖視圖

用于表達物体有對稱平面的外形与內部結构(以對稱線分界)

b.    局部剖視圖

用于表達物体局部內形並保留物体的大部分外形(局部的剖切).

c.    階梯剖切

几個平行的剖平面,作階梯剖切.

(7) 重合剖面:

用于表達物体局部結构的斷面形狀

(8) 局部放大圖

3.    零件的簡化畫法

(1)     筋板和輪輻

對于零件的筋和輪輻,如按縱向剖切,則這些結构不畫剖面符號,而用粗實線把它与相鄰部分分開,如橫向剖切則仍要畫上剖面線.

(2)     均勻分佈的結构

在圓周上有均勻分佈的孔,筋等結构不論剖面是否把它們剖切到,都按剖切到的畫出.

(3)     零件上的滾花部分

圖示网紋細線表示零件在該台階圓上應全部滾花.

(4)     對稱零件的視圖對稱部分可

簡化畫成一半,鍵槽局部可簡畫為下圖所示.

(5)     較小結构的表面交線,如相貫線可簡化成直線.

(6)     較長零件的斷開,見下圖.

三、       機械制圖部分規定

1.     各國國家標准代號:  (GB4457-84)

中國----GB    日本----JIS       德國----DIN

台灣---CNS    國際----ISO      美國---ANSI

2.     圖紙幅面及格式:

(1) 圖幅尺寸:(Aa:=1189/2ª,=841/2ª )

 (2) 圖框格式:

圖框線用粗實線,幅框線用細實線;

 (3) 標題欄格式與尺寸(國標裝配圖格式所舉范例如下圖)

沖模二廠采用的圖框格式如下圖所示:

 (4) 繪圖比例:

與實物相同

1:1

縮小的比例

1:1.5, 1:2, 1:2.5, 1:3, 1:4,  1:5

放大的比例

2:1, 2.5:1, 4:1, 5:1,  (10 x N : 1)

(5) 圖幅分區

 (6) 其它

a.字體:字的大小用字的號數(即字體的字高)表示,國家標准中有20,14,10,7, 5,3.5, 2.5七種;字寬為字高的2/3;

b.圖線:分粗.細線;

粗線寬度b0.5~2.0mm,一般選b=0.8,細線的寬度約為b/3;

c.箭頭:如圖;(b為粗線寬度)

d.角度的數字一率寫成水平.

e.點劃線伸出輪廓線約3~5mm;

3.     制圖基本步驟

(1)    確定圖幅及作圖比例 (產品大小及結構) ;

(2)    按規定尺寸要求打好邊框;

(3)    視圖規劃:根據產品大小及結構復雜性,規劃視圖分布,特別是剖視圖的數量及分布,技術要求位置,並留出標題欄的空間;

(4)    產品分析及繪圖;

(5)    尺寸標注;

a.    尺寸標注的基本要求:

i.     正确:尺寸數值要正确,尺寸注法要符合机械制圖國家標准的規定.

ii.    完整:尺寸要完整,暨不遺漏,也不重复.

iii.   清晰:尺寸的佈局要整齊清楚,便于讀圖.

iv.   合理:所標尺寸不但要滿足机件在使用時的質量要求,而且應有利于加工和測量.

b.    尺寸標注的基本原理:

i.     机件的真實大小應以圖樣上所標注尺寸數值為準,與繪圖的大小和繪圖的准确度無關.

ii.    圖樣中的尺寸以毫米為單位時,不需標注計量單位或名稱,若以其它單位,則必須注明相應的計量單位.

iii.   圖樣中所注尺寸為該圖所指示零件的最后完工尺寸,否則應另加說明

c.    尺寸的种類:

i.     定形尺寸:确定物体各部分形狀,大小的尺寸

ii.    定位尺寸:确定物体各結构之間相對位置尺寸.

iii.   總体尺寸:确定物体總長,總高,總寬的尺寸

d.    尺寸標注三要素:

尺寸線,尺寸界線,尺寸數字.

e.    尺寸布置的要求:

i.     數字一般標注在物体之外尺寸線的上方(如圖1);

ii.    盡量避免在30度范圍內標注(如圖1),否則可采用圖2形式標注;

iii.   應避免尺寸線和尺寸界線相交,相互平行的尺寸線,使小尺寸靠近圖形,大尺寸依次遠離圖形;串聯尺寸應使箭頭排在一直線上.

iv.   表示同一結构的相關尺寸,應盡可能標注在同一視圖上(如下圖).

v.    直徑尺寸應盡可能的標注在非圓視圖上.

vi.   尺寸盡量不標在虛線上.

(6)    尺寸標注舉例

角度標注:

數字一律保持水平;

b.      小尺寸的注法

c.       標注尺寸不能交叉;

d.      正方形標注

斷面為正方形的結构可在尺寸數字前注符號或邊長X邊長

e.       重復要素的標注

f.        間隔相等鏈式注法

g.       同一基准的注法:

h.       表面粗糙度注法

Ra-輪廓的算術平均差

Rz-微觀不平度十點高度

Ry-輪廓的最大高度

與垂直線夾角小于30

時應拉出標注

i.        形狀和位置公差注法:

j.        尺寸鏈及參考尺寸:

(a).避免封閉尺寸標注;

(b).參考尺寸使圖面易讀.

k.      注意事項:

(a).避免在圖面上對同一尺寸作重復標注;

(b).標注的尺寸應便於量測;

(c).標注時要根據實際使用選擇正確標注基准;

(d).不要注成封閉的尺寸鏈.

(7)    技術要求

NOTE部分主要注明在制造過程中應達到的一些質量要求或補充使用說明部分.

a.使用材料;

b.鍍層要求;

c.零件料號規定;

d.未注圓角大小;

e.QC管制尺寸要求;

(8)    查核並加粗.

四、  第三角投影法簡介

1     四個分角簡介

兩個互相垂直的投影面把空間分為四個分角,如下圖所示.第一角投影法是將零件放在第一分角內,投影過程為:觀察者   零件   投影面.

第三投影法是將零件放在第三分角內,由於觀察者是隔著投影面觀察零件的,所以必須設想投影面是透明的.第三角投影法的過程為: 觀察者   投影面   零件

2     一般模型的投影可分為六個視圖,主視圖,俯視圖,左視圖,右視圖,仰視圖,后視圖.

從正前方觀察零件,在正面上獲得的視圖稱為前視圖;從上方向下觀察零件,在水平面上獲得的視圖稱為頂視圖;從右向左觀察零件,在側面上獲得的視圖稱為右視圖.

第三投影法也有六個基本視圖,它是假想把零件放在一個透明的正六面體內,分別從六個方向觀察而得到六個基本視圖.六個基本投影面的展開方法和六個基本視圖的關系如下圖所示;

第三視角畫法的六個視圖

3     機械設計通常采用兩種視圖投影關系: 第一角視圖第三角視圖.而沖模二廠目前采用第三角視圖. 兩種情況比較如下所示:

4     通常情況下,表示一個實體僅用三個視圖就可以,一般采用主視圖,仰視圖,右視圖,而沖模二廠繪制板零件圖時只選用三個視圖中的幾個,以表達清楚為准.如下例所示:

 5     視圖投影原則:長對正, 高平齊, 寬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