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定位指令详解

楼主(2018-06-09):
手册上关于定位指令的介绍太简单了,例子也说的不详细   本人不太明白,望高手不吝赐教!!

比如:POSDST

第一个参数,通道,这个好理解,CPU自带2个通道  0  和  1

第二个参数,定位方式   绝对定位,相对定位, 这个我就不明白了,这个只能是位 不知道有没有特殊要求,随便用的吗?我实际应用中有时候提示错误。

第三个参数:定位地址  这个好理解,就是伺服要走的脉冲数

第四个参数:定位速度  这个也好理解,就是速度

我现在有个项目,我正方向走,可以走,反方向,我把地址输负数,或者把速度输负数,都无法执行,监视特殊继电器,通道0 并没有执行,电机也不转,

网友A(2019-07-08):
绝对位置是相对于原点,相对是相对于当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