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西门子PLC下载程序,提示输入密码

楼主(2018-06-09):
我应该怎样处理?谢谢

网友A:
设置了密码,找找看那个有密码,实在找不到就只能拆机破解了。

楼主:
1. 选择 PLC > 清除(clear)菜单命令,显示“清除”对话框。

  2. 选择所有的复选框,并点击“确认”按钮核实采取的措施。

  3. 如果密码已被配置,STEP 7-Micro/WIN 会显示一个密码验证对话框。欲清除密码,在密码验证对话框中输入 CLEARPLC,继续执行“全部清除”操作。(CLEARPLC 密码不区分大小写字母。)

  “全部清除”操作不从存储卡中拆卸程序。因为存储卡存储密码和程序,您必须重新对存储卡进行编程,才能拆卸丢失的密码。

楼主:
s7-200的密码分为三种

1,系统密码,这是我们最关心的,因为它直接影响到程序的上载。(为什么只影响上载,不影响下载,估计是防止别人来盗取程序)

2,POU密码,对于s7-200而言,即便你<此处内容被屏蔽>了系统密码,也上载了程序,但是每个POU都显示有一把小锁,无法打开,更不能编辑。

3,项目密码,程序员做完项目后,为保密而在编程软件的“文件”下的设置密码做的。设置成功后,保存,关闭重新打开就会出现如下的框框

输入密码后进入程序,点击“文件”下的“设置密码”,就会出现如下的对话框

把“用密码保护本项目”的勾勾取消就行,保存就OK了

楼主:
从网上搜的

楼主:
下载需要密码,你要有源程序的话,把密码清除下载就可以。
密码清除参考如下方法:
1、如何清除设置的密码?

   如果你不知道CPU的密码,你必须清除CPU 内存,才能重新下装程序。执行清除CPU指令并不会改变CPU原有的网络地址、波特率和实时时钟;如果有外插程序存储卡,其内容也不会改变。清除密码后,CPU中原有的程序将不存在。

要清除密码,可按如下3种方法操作:

1)在Micro/WIN中选择菜单“PLC>Clear”选择所有三种块并按"OK"确认。

2)另外一种方法是通过程序“wipeout.exe”来恢复CPU的缺省设置。这个程序可在STEP7-Micro/WIN安装光盘中找到。

3)另外,还可以在CPU上插入一个含有未加密程序的外插存储卡,上电后此程序会自动装入CPU并且覆盖原有的带密码的程序。然后CPU可以自由访问。

2、执行程序“wipeout.exe”不仅删除用户程序,而且会将CPU恢复成缺省设置,即网络地址:2,波特率:9.6K。

注意:wipeout.exe软件不能与USB/PPI电缆配合使用。

西门子提供一个wipeout.exe程序可以删除程序以及密码还有恢复出厂通讯波特率,可以从西门子网上下载:

http://support.automation.siemens.com/WW/view/zh/2123168

参考密码清除问题: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68231&cid=1028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Q_ID=67385&cid=1028

网友B:
群里还是大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