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盘伺服马达用绝对还是相对脉冲?

楼主(2018-06-09):
一个机台,有个转盘,下面是凸轮分割器带动的,没用编码器,马达是松下伺服马达,现在我写程序是用绝对脉冲,到底哪个更好?程序发完脉冲后在下一步脉冲清零,还写了搜原点功能,用相对就搜不了了吧?我总感觉转盘位置有偏差,怎么搞?

网友A:
凸轮分割器用伺服电机或者普通电机都可以,至于靠你的伺服电机定位那就没有多少意义了

网友B:
凸轮分割器没必要用伺服电机吧

网友C:
你可以加个原点传感器,这样每转过多少次就回一次原点就不会有过大的累积偏差了。至于用伺服电机要看你的精度怎样,不高的话随便都可以了。

网友D:
凸轮分割器   直接用带制动的普通电机带动就可以了

网友E:
资料不错,可以看看。。。。

网友F:
支持樓主,加油,我要多多學習

网友G:
机械传动间隙影响,末端加装磁环编码器。型号YC2010,试试

网友H(2018-07-12):
主要还是要看精度控制要求,决对控制已经差不多了,还有要看你凸轮是否同心

网友I:
绝对和相对跟精度关系不大,如果走不准,你用哪个都不行。走完一圈找原点才能一劳永逸。加个原点,加个接近点,走完脉冲碰到接近点减速,碰到原点清零数据,不管你用绝对脉冲还是相对的,都可以。

网友J:
用绝对,机构设计好一圈刚好是360度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绝对和相对跟精度关系不大,如果走不准,你用哪个都不行。...

网友K: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