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子程序定时器使用

楼主(2018-06-10):
今天用gx works2模拟了一下,100ms的定时器,子程序用的和通用的两者好像并没有什么区别,不像手册上说的使用子程序定时器时,如果终止该子程序的调用,定时器会继续计时。

各位大神,帮忙讲解下。

网友A:
终止该子程序的调用,定时器谁告诉你的会继续计时??

终止该子程序的调用,内部已经置位的会继续置位(如果主程序有复位操作优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止该子程序的调用,定时器谁告诉你的会继续计时??终止...

楼主:
请讲下T0-191与T192-199的区别

网友B:
楼主,你说的这种现象是会存在的,在你退出子程序之前,必须先把定时器断开,否则会出现,你即使退出子程序,定时器依然会继续计时。

网友C:
3 4楼正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说的这种现象是会存在的,在你退出子程序之前,必须先把定时器断开,否则会出现,你即使退出子程序,定时器依然会继续计时。

你好,我用gx works2没有模拟出来,我用t193定时器做的,断开子程序后,定时器计数停在当前值,再次接通子程序,定时器又会从当前值继续计数,直到等于预设值输出。如果按照手册上说的,我在断开子程序这段时间,定时器会继续计时,那么我再次接通子程序后定时器的值会瞬间更新为一个较大的值,而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帮忙分析下,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D:
支持樓主,加油,我要多多學習

网友E:
先要查一下变频器手册中关于通讯的说明,市面上的变频器一般都支持MODBUS通讯,但要注意有些变频器厂家会有自己的通讯协议,比如富士、丹佛斯等,请按以下的步骤选择:

1、先在触摸屏设置通讯参数中的控制器类型中查找有没有对应厂牌的变频器型号,比如富士对应FUJI,丹佛斯对应DANFOSS,有的话可以直接用;

2、如果没有,那么查变频器是否支持MODBUS,然后是支持RTU还是ASCII,一般支持前者的比较多;

3、最后根据变频器手册中的MODBUS参数地址类型来选择,常见的地址类型为5位十进制与十六进制两种,比如台达的变频器就是十六进制地址,2001H表示频率,如果是前者那么触摸屏中的控制器选择MODBUS下面的984 RTU master,如果是后者则选RTU HEX ADDRESS MASTER;

4、确认变频器中涉及通讯控制的参数设定完成;

5、确认接线,一般走RS485的话,用触摸屏COM2口是接1正、6负。

网友F: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G(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