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系统怎么安装CX-ONE软件?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楼主(2018-06-10):
电脑安装了一次9.6的,但是用不了,然后用CXORemover删除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安装,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了。

网友A:
首先将原来安装的版本卸载掉,不能用控制面板卸载!

去官网下载CXO安装包压缩文件,

解压之后打开文件夹,双击.ISO文件,

2.PNG打开我的电脑,双击虚拟光驱 CXONE

4.PNG然后按照提示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B:
我是先安装9.5  再用升级包升到9.6

没有你说的装不了的问题

网友C:
可能软件不兼容,我win7用的好好的

网友D:
我安装在WIN10里了,但是和安装在WIN7中不一样!我打算安装在虚拟机里了

楼主:
嗯,应该是

引用 网友C:
可能软件不兼容,我win7用的好好的

楼主:
谢谢,装好了哈哈

引用 网友A:
首先将原来安装的版本卸载掉,不能用控制面板卸载!去官网...

楼主:
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安装9.5  再用升级包升到9.6没有你说的装不...

楼主:
我也想这样的,但是不会安装虚拟机,哈哈

引用 网友D:
我安装在WIN10里了,但是和安装在WIN7中不一样!...

网友E:
我是换系统的

网友F:
我也在问这个

网友G(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H:
这玩意,必须得看看啊

网友I(2019-09-08):
谢谢分享,学习学习,支持下载谢谢分享,学习学习,支持下载谢谢分享,学习学习,支持下载

网友J(2020-03-16):
9.6还可以在xp上使用吗

网友K:
回复一下吧,对楼主表示感谢ok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