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一堑长一智:一次懒省事烧坏驱动板卡

楼主(2018-06-10):
前几天两个同事一起组装一台125马力的变频器。按照组装作业标准书,首先测量了上层板(CPU板+驱动板卡+电源板卡+信号转换板卡等)为OK。主要测量驱动板卡驱动输出波形,端子控制正反转以及50赫兹运行状态。

在主回路组立完毕以后,安装上层板,链接好所有控制线。下一步开始做2KV高压通电绝缘测试,绝缘测试显示PASS,看起来一切正常。再下一步就是组装外壳后开始通电进行动态加载测试。就是在这一步,刚通电运行就听到变频器内部发出一声“吱”的声音。立即STOP!再也没有往下测试。

打开上盖,开始测量逆变部分,发现一组逆变的控制回路有短路现象,意味着逆变组已经烧坏了。在测量驱动板卡输出,对应输出烧坏了。

至于出现这样的问题,初步分析是做绝缘耐压测试过程,有接触不良现象存在,或者是电网电压接地存在问题。目前尚无定论。

但是有一点可以避免驱动板卡被损坏。就是在做完绝缘耐压测试后。拔掉6根驱动线,依次测量驱动板卡和逆变器引脚是否正常。如果当时能把逆变器引脚短路问题及时找出,不至于再做动态试验时烧坏驱动板卡。

不过作业标准书没有再次做完绝缘耐压测试后测量IGBT(逆变器)引脚这一项,只是技术部口头说过要做。同事们的一时惰性没有操作这一步,结果导致故障扩大,损失严重。不要说更换IGBT等于重新组立的麻烦,客户催缴货日期可能要延误。

网友A(2025-03-24):
怪不得高压变频器贵,原来组装和测试都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