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在工作中的常见问题

楼主(2018-06-10):
一、电动机起动困难,额定负载时,电动机转速低于额定转速较多

1.故障原因:①面接法电机误接为Y;②电源电压过低;③笼型转子开焊或断裂;④定转子局部线圈错接、接反;⑤电机过载。

2.故障排除:①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改善;②纠正接法;③检查开焊和断点并修复;④查出误接处,予以改正;⑤恢复正确匝数;⑥减载。

二、电动机空载电流不平衡,三相相差大

1.故障原因:①重绕时,定子三相绕组匝数不相等;②绕组首尾端接错;③电源电压不平衡;④绕组存在匝间短路、线圈反接等故障。

2.故障排除①重新绕制定子绕组;②检查并纠正;③测量电源电压,设法消除不平衡;④峭除绕组故障。

三、电动机空载,过负载时,电流表指针不稳,摆动

1.故障原因:①绕线型转子故障(一相断路)或电刷、集电环短路装置接触不良。②笼型转子导条开焊或断条;。

2.故障排除:①查出断条予以修复或更换转子;②检查绕转子回路并加以修复。

四、电动机空载电流平衡,但数值大

1.故障原因:①修复时,定子绕组匝数减少过多;②电源电压过高;③电机装配中,转子装反,使定子铁芯未对齐,有效长度减短;④气隙过大或不均匀;⑤大修拆除旧绕组时,使用热拆法不当,使铁芯烧损。

2.故障排除:①重绕定子绕组,恢复正确匝数;②设法恢复额定电压;③改接为Y;④重新装配;⑤更换新转子或调整气隙;⑥检修铁芯或重新计算绕组,适当增加匝数。

五、电动机运行时响声不正常,有异响

1.故障原因:①转子与定子绝缘纸或槽楔相擦;②轴承磨损或油内有砂粒等异物;③定转子铁芯松动;④轴承缺油;⑤风道填塞或风扇擦风罩,⑥定转子铁芯相擦;⑦电源电压过高或不平衡;⑧定子绕组错接或短路。

2.故障排除:①修剪绝缘,削低槽楔;②更换轴承或清洗轴承;③检修定、转子铁芯;④加油;⑤清理风道;重新安装置;⑥消除擦痕,必要时车内小转子;⑦检查并调整电源电压;⑧消除定子绕组故障。

网友A:
感谢分享,都是好的经验总结。

网友B(2018-09-29):
感谢分享,保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