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方面分析数控机床漏油是如何发生的

楼主(2018-06-10):
通常将精雕机的漏油划分为三种状态即渗漏、滴漏和流油。一般情况下,静结合面部位,每半小时滴一滴油和动结合面部位每6min滴一滴油均为渗漏。无论是动结合面还是静结合面,每2-3min滴一滴油时,为滴油;每分钟5滴以上为流油。使设备达到治漏的一般要求是,设备外部静结合面处不得有渗漏现象,动结合面处允许有轻微渗漏,但不允许流到地面上。设备内部允许有些渗漏,但不允许渗入电器箱和传动带上,可引回到润滑箱内。

    设计不合理

   (1)回油不畅或没有回油通道

     例如:轴承处回油不畅,容易积油,形成一定压力,出现漏油。有的回油孔位置设计不合理,容易被污物堵塞。有的回油槽容量过小,造成油从回油槽中溢出。有的没有设计回收装置。如:某重型机床厂生产的TX6216C落地键床,其前立柱和主轴箱安装在滑座上,滑座采用密封液压卸荷装置。其设计思想是压力油通入滑座下6个均匀分布的卸荷油腔,油压的大小以不抬起滑座、立柱移动灵活且快速移动电流不超过6A为佳。滑座底部的密封采用聚氨酯密封圈,油不会外泄。使用一段时间后,发现滑座漏油较严重,机床导轨两侧地面上都是机油。经分析认为,油使用一段时间后,油液变脏且机床在加工零件时也会有一些铁末子落到导轨面上,不容易被除削器刮掉。滑座移动时铁末进入密封圈,造成密封圈磨损产生漏油。这些部位的密封圈更换起来非常不便,必须将重达十几吨的前立柱和滑座同时吊起来才能更换。这是机床设计不合理的地方,设计者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并应设计一套机油过滤回收装置,既可以减少密封圈的更换次数,又可减少液压油的浪费,同时还可保持周围环境的清洁。

    (2)密封圈与使用条件不相适应

     最常使用的O形橡胶密封圈,必须根据设备的使用条件和工作状态进行选择。在油润滑条件下,耐油橡胶O形密封圈的硬度,当油压<2.9MPa时,可选用低硬度;当油压在2.9-4.9MPa时,应选用中硬度;当油压为4.9-7.8MPa时,应选用高硬度。如果选用的密封圈,其许用压力低于工作油压就会漏油。

     (3)cnc没有设计密封或密封结构不合理

      例如:箱体上的螺钉孔设计成通孔,又没有密封措施;箱体盖处没有设计密封垫;转轴与箱体孔的配合间隙过大;密封圈与轴配合的过盈量不合要求;密封槽设计不合理等情况,都可能使润滑油漏出。

 由铸件缺陷和零件损坏引起的漏油

    (1)铸件出现砂眼、气孔、裂纹、组织疏松等缺陷,而又未采取措施,设备使用过程中,这些缺陷往往就是产生漏油的根源。

    (2)油管、管接头选用塑料或耐油橡胶制品时,使用日久,材料会老化变硬发脆,造成油管和管接头破裂引起漏油。

    (3)密封圈长期使用后,特别是那些运动部位的密封圈,会因摩擦磨损而丧失密封性能。另外如轴与轴孔(轴套)间间隙增大,同样引起漏油。

    (4)零件加工精度误差及其它原因。例如:箱体和箱盖结合面的平面度超差、表面粗糙度过大、工件残余应力过大引起工件变形,使结合面贴合不严密。或者紧固件松动等,都会引起漏油。

     维修不当

    (1)相关件选用或装配不合适引起漏油的情况比较常见。例如:O形密封圈使用不当造成漏油在维修中经常发生。一般维修人员,当他们发现机床上的O形密封圈变形或损坏需要更换时,往往会随便找一个大小形状相似的密封圈安装上,很少考虑其耐压的大小。通常情况下,一般机床的润滑压力都<3MPa,由此产生了一种错误的观念,O形密封圈只要尺寸规格相同,就可以更换使用。这在低压力的情况下是可以的,但当遇到5MPa以上较高压力时,就会出现问题,如中重型机床的液压系统,其工作压力都在5MPa以上。因此,在更换这些机床上的液压阀和接口处O形密封圈时就应注意密封圈的硬度。

     经常发现有些设备在更换密封圈后仍然漏油,进一步压紧螺丝依然漏油,没有意识到是更换密封圈不当造成的漏油。箱体和箱盖间结合面处有油漆、毛刺、杂质或碰伤,使结合面贴合不严,以及忘记装密封垫或拆卸时已将密封垫损坏。螺钉螺母安装时拧得过松等原因,都会漏油。

    (2)换油不合要求,往往也会引起机床漏油。换油中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其一,对于采用高粘度润滑油的零部件,换油时随意改用低粘度润滑油,就会使相应箱体,轴孔等密封性能受到一定的影响,有时会大大降低这些部位的密封性。其二,换油时不清洗油箱,油箱中的污物就有可能进人润滑系统中,堵塞油路、磨损密封件造成漏油。其三,换油时加油量过多,特别是在有旋转零件的部位,由于旋转零件的搅动作用,更容易出现溢油现象。

    (3)对润滑系统零件的选用和调节不合适而引起漏油。例如:维修时选用了压力过高或者出油量过大的油泵,或者调节系统压力时,溢流阀、安全阀、减压阀等的压力调节过高,石墨机床润滑系统流量过大等与回油系统以及密封系统不相匹配,就会造成漏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