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触摸屏在线仿真的问题

楼主(2018-06-10):
威纶通触摸屏提示以下信息而无法在线仿真或离线仿真,更无法下载。

提示信息:The HMI system is being prohibited from accessing local devices. please check if the HMI port no.(8000)is occupied

操作系统:Win10专业版 1803

软件版本:EBproV6.01.01

项目文件无错误,在虚拟机内可正常仿真运行。

已尝试过的解决方法如下:

1、修改HMI属性的端口号;

2、重启软件,重启系统

3、使用TCPView监测端口号并未发现端口号被占用。

通过上述方法后,问题仍未解决,哪位大神知道是什么问题引起麻烦给小弟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大家伙帮忙顶顶,要沉了

网友A(2019-12-24):
解决方法:

四个步骤,逐步进行,步骤一解决不了再进行步骤二这样类推。

  1. 软件编辑-系统参数设置-HMI属性-端口号:8000更改,如改成9000;

  2. 调出电脑任务管理器——进程下结束com_e30.exe;

  3. 重启电脑;

  4. 通过TCPview软件查询电脑上其他占用8000端口号的运行程序,终止或卸载。(TCPview是一个可以用于查看端口的小工具,自行网上搜索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