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垦变频器IPF-160k报LUN和LUA

楼主(2018-06-10):
三垦变频器功率160KW,原先是频率升到50HZ后不到1分钟频率突然掉到零然后重启,拆下来后带小电机,上电一运行就报LUN或LUA,测量母线电压正常,在AO端将CD143设到母线电压,测量5.53V也正常

工作环境变化,在办公室上电,断路器C16,一送电就跳开关,后加装调压器升缓慢升到380V可正常测试,变频器进线1.0M2,测试用,电机0.5KW

请教各位大神1:此时LUN或LUA是真故障还是因为电机太小报的故障,测试过不接电机也报

            2:原先频率总掉零是因为控制板的问题吗还是其它板子也有可能有问题,功率部分应当正常吧

楼主:
大神们分析一波啊

网友A:
既然确实有540V!

测试时可接单相380V,上电确定接触器有吸合!

接触器辅助触点有没有反馈仔细查查,

实在不行可以联系我,专业维修

18370614352郭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确实有540V!测试时可接单相380V,上电确定接...

你指的接触器是预充电的接触器吗?接触器肯定是吸了,风扇能够正常转,接小电机转一下就报警LUA

网友B(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