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运行中着突然跳掉

楼主(2018-06-10):
一台设备用了几个月了,最近老是出现运行的时候plc突然全部停止输出,人机上的按钮全部变成off状态。看plc状态仍然显示RUN,再按人机上的按钮又可以动作。期间并没有重启。不定期的隔几天就发生一次。程序看不出哪里有问题,难道是plc不稳定了?造成自动停机。请问大家遇过类似这种情况吗?

网友A:
会不会是停止类的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B:
会不会是电源的事,突然断电上电了

你用m8002做个断电保存区域的计数,看看有没有断电上电情况发生?

网友C:
应该是电源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电源选小了,电源所带负载少(小)的时候,PLC能正常工作,当你随着负载增多,到达某一瞬间,负载超过电源的供电能力,出于电源自身的保护,开关电源会出现瞬间断电又继续上电。建议换个大一些的电源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电源选小了,电源所带负载少(小)的时候,PLC能正常工作,当你随着负载增多,到达某一瞬间,负载超过电源的供电能力,出于电源自身的保护,开关电源会出现瞬间断电又继续上电。建议换个大一些的电源试试。

您说的是plc内部电源吗   但是我们都是用外部电源供应器啊

网友E:
PLC故障,换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