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art和昆仑通态组态的设备窗口问题

楼主(2018-06-10):
昆仑通态tpc1061tismart在组态时,通用串口父设备指的是HMI吗?

为什么smart和s7-200与串口父设备的连接如图不一样,这是为什么?不太理解,请大神指教

如果与smart通讯应如何设置?

网友A:
SMART 使用以太网通讯吗?以太网通讯不需要父设备。多看下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SMART 使用以太网通讯吗?以太网通讯不需要父设备。...

哦,谢谢,我再看一下帮助

网友B(2019-09-18):
SMART 使用以太网通讯,以太网通讯不需要父设备;而串口通讯需要父设备

网友C(2019-11-01):
请教各位大神,关于PLC设置定时停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