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OB30循环中断程序

楼主(2018-06-10):
OB30 一秒的循环中断  为什么中间变量只加一次就停止了呢 哪位高手指点一下QQ图片20180610214736.png

网友A:
触发条件那儿应该用脉冲触发而不是电平吧

否则计数器一直工作的 ,每个扫描周期都会+1

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B:
最下面要把0 MOVE到哪里别是#Temp1!~!!

网友C:
你的图怎么看不到??

网友C:
一楼正解!

网友D:
非常有用,楼主很厉害

楼主:
研究明白了 是因为零时变量只能运算一次 不能反复运算 所以导致 这样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