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332T型号的PLC是否可以控制12个轴的步进电机

楼主(2018-06-11):
如题:

     台达AS332T型号的PLC是否可以控制12个步进电机?

     控制方法如下:

  1. 接线:通过AS332T型号的PLC上的Y0.0-Y0.11来控制脉冲输出,方向信号由扩展模块AN32T中的Y1.0-Y1.15来控制。

  2. 只有四个电机需要回零。

网友A(2019-06-18):
可以,回零用DZRN2 ,CPU韧体要1.06以后的就可以了

网友B(2020-05-01):
AS228T走CANopen通信控制过23台步进

网友C:


网友D(2020-07-30):
一楼的正解!!!!!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