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系列PLC数字量输出模块的作用

楼主(2018-06-11):
1、西门子PLC的输出模块中有继电器输出,可控硅输出,晶体管输出,这三种输出的区别简单说的话,就是这样的形式: 直流=晶体管;交流=可控硅;交直流=继电器 ; 晶体管输出速度快,带直流负载

继电器输出开关频率比晶体管低,可以带交流负载或直流负载 晶闸管输出只能带交流负载,响应速度在前两者之间

2、能不能直接输出就要看模块输出的电量是否能满足你的要求了,注意额定电流和负载。能够负载就好。

一般情况下为了保护模块,是要加上的。

1.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2.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3.晶体管输出:最大优点是适应于高频动作,响应时间短,一般为0.2ms左右,但它只能带 DC 5—30V的负载,最大输出负载电流为0.5A/点,但每4点不得大于0.8A。

a. 继电器: 机械式开关装置,噪音大,反映时间长,寿命短,适用于大功率、低频率信号(220V、380V交直流信号)的切换;

b.晶体管: 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时间短,寿命长,适用于小功率开关信号传输,可用于高频脉冲信号之输出;

c.可控硅: 电子开关装置,噪音小,反映速度快,寿命长,可承受大功率信号的传输任务。

来自: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s。。

网友A:
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间为1m

网友A:
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可适应高频动作,响应时

网友A:
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

网友A:
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只能带交流负载

网友A:
可控硅输出:带负载能力为0.2A/点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

网友A:
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载,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流负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带不同的交、直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A:
继电器输出:优点是不同公共点之间可且电压也可不同,带负载电流可达2A/点;但继电器输出方式不适用于高频动作的负载,这是由继 电器的寿命决定的。其寿命随带负载电流的增加而减少,一般在几十万次至Jl百万次之间,有的公司产品可达1000万次以上,响应时间为10ms 。

网友B:
谢谢楼主精彩的分享,学习了。。

网友C:
正好需要这种程序类型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