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怎么用比较指令来编程红绿灯

楼主(2018-06-11):
(图片)

网友A:
你不想用多个时间继电器,那就直接用0.1秒脉冲往一个寄存器计数,利用寄存器比较结果输出控制,到了周期时间清零重新计数即可

例如大于某一个设定值小于另一个设定值就输出一个指示灯信号,

网友B:
楼上说的有理,只要对应数据,以一个时间周期,比如小于60东西方向红灯输出,大于60南北方向红灯输出,同理,设置对应的指示灯就可以了。最好是加上联锁。

网友B:
随便写了一个,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C:
3楼正解。。

网友D:
三楼两处不对

网友E:
試試用SFC寫

网友F(2018-07-12):
三楼正解,学习下。。

网友G: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H(2019-11-13):
第八和第43有问题,没按启动就会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