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原理和应用看浮球液位开关与音叉液位开关的不同

楼主(2018-06-11):
  音叉液位开关、浮球液位开关是液位开关中两种常见的液位测量仪表,在工业生产和运输仓储中都有着颇为广泛地应用,那么,这两种液位开关之间究竟有哪些不同呢?下面就从原理和应用两个方面看下浮球液位开关与音叉液位开关的具体不同。
  首先,二者的工作原理不同
  1、浮球液位开关是把一个或者多个磁簧开关固定在密闭的非导磁的导管内,当内部中空且固定有永久环形磁钢的浮球在液体浮力的作用下,沿导管接近磁簧开关时,磁簧开关在磁力的作用下触点闭合或断开,从而输出报警信号。
  2、音叉液位开关采用压电器件实现叉体的振动驱动与检测。当叉体与被测液体接触时,叉体的谐振频率明显降低,振动频率的变化直接反应在压电检测器件的输出信号上,检测电路对频率的变化进行判别并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其次,二者的应用工况不同
  1、浮球液位开关是较简单的产品,普通的工况介质,以及对于现场监测不是要求很高的场合可以使用,比如测量水等粘性不是很大的液体。
  2、音叉液位开关相对浮球液位开关的应用范围要大的多,比如某些粘性比较大的场合,如蜂蜜等可以用音叉液位开关测量,但是不能用浮球液位开关测量。计为自动化旗下的Ring-11音叉液位开关最低密度可测到0.5g/cm3,可用其测量液化天然气等介质。在某些要求较高,如腐蚀性强,要求隔爆、本安等危化品场合,使用较多的也是音叉液位开关而非浮球液位开关。
  为了更直观地对二者进行对比,特将二者列表对比如下:
音叉液位开关和浮球液位开关对比表

项目

音叉液位开关

浮球液位开关

价格

中等

耐压

寿命

误报警

较少

常见

受介质影响

防护等级

IP66/67

IP65

售后维修

  通过上表不难看出,音叉液位开关、浮球液位开关的具有明显的不同。一般地,对于现场工况简单,测量不需要非常准确的,且预算较低的,可以选择浮球液位开关。音叉液位开关则应用于测量要求较高,工况比较复杂的场合。

网友A:
谢谢学习学习。希望会很好的

网友B:
很好很好,学习到了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