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windows7安装GXWorks2总是提示安装环境,重启

楼主(2018-06-11):
之前是WIN10更换安装了windows7后,是可以安装WORKS2软件的,后来重新再安装来一次WINDOWS7之后就安装不了WORKS2,求各位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兄弟,搞好了吗?

网友B(2018-07-24):


网友B(2018-09-27):
windows7在安装GX Works2时总是提示己设置GX Works2的环境,请重起后安装公

楼主(2019-01-07):
引用 网友A:
兄弟,搞好了吗?

重装系统,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