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S7331-7KF02-0AB0实用注意事项

楼主(2018-06-11):
1. 关于订货号“6ES7 331-7KF02-0AB0”的模块功能是AI8x12Bit(即共8通道12Bit采集精度)。

 2. 该模块虽可用于电阻测量,但却要占用2个通道。所以全部用于电阻测量后,可用通道数量减半,只有4个通道了。
 3. 在硬件组态里(即HW Config)可以看到,可定义使用两线制电流、四线制电流、1~5VDC电压、0~10VDC电压、-10~+10VDC电压、电阻等方式输入。但通道的使用功能只能成组(即一对)定义使用。
 4. 如果定义了使用功能的成组中,另一个通道未接线使用,或备用,那么这个未使用的通道不能用作其它输入信号制使用。例如:成组通道定义为两线制电流输入,就不能将另一个未接线使用的通道接入四线制电流输入使用;成组通道定义为0~10VDC电压输入,就不能将另一个未接线使用的通道接入-10~+10VDC电压输入使用,更不能将电流、电压、和电阻信号混用了。
 5. 侧面有ABCD四个功能选择,A:80/250/500/1000mA/Pt100,B:2.5/5/1...5/10V,C:4 WIRE CURRENT,D:2 WIRE CURRENT ,需要哪个功能将其选择到那个功能。

网友A:
侧面有ABCD四个功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