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COM口、TTL、RS232、RS485区别详解

楼主(2018-06-11):
一言不合就说重点了哦:

1、串口、COM口是指的物理接口形式(硬件)。而TTL、RS-232、RS-485是指的电平标准(电信号)。

2、接设备的时候,一般只接GND RX TX。不会接Vcc或者+3.3v的电源线,避免与目标设备上的供电冲突。

3、PL2303、CP2102芯片都是常用的USB转TTL串口的芯片,用USB来扩展串口(TTL电平)。

4、MAX23芯片是TTL电平与RS232电平的专用双向转换芯片,可以TTL转RS-232,也可以RS-232转TTL。

5、TTL标准是低电平为0,高电平为1(+5V电平)。RS-232标准是正电平为0,负电平为1(±15V电平)。

6、RS-485的电气特性:逻辑“1”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逻辑“0”以两线间的电压差为-(2—6)V表示。接口信号电平比RS-232-C降低了,就不易损坏接口电路的芯片,且该电平与TTL电平兼容,可方便与TTL电路连接。

串口、COM口

COM口即串行通讯端口,简称串口。一般我们见到的是两种物理标准。D型9针插头,和 4针杜邦头两种。

RS232:

上边介绍的都是USB转TTL串口,如果目标设备上是RS-232串口(D型9针接口)可咋整呀?

再接一片MAX232转换一下就行。

你也可以搭一个简单的比较器电路,来实现TTL转RS-232的功能。

RS485

在要求通信距离为几十米到上千米时,广泛采用RS-485串行总线标准。RS-485采用平衡发送和差分接收,因此具有抑制共模干扰的能力。

RS-485接口的最大传输距离标准值为4000英尺(约1219米),实际上可达3000米,另外RS-232-C接口在总线上只允许连接1个收发器,即单站能力。而RS-485接口在总线上是允许连接多达128个收发器。

网友A:
受教了。学习一下。

网友B:
v

学习了,谢谢!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