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行后没有找不到实时数据库图标

楼主(2018-06-11):
blob.png这是运行后右下角图,找不到实时数据库的图标,之前一直用的好好的。

blob.png到进程里面查看,也在运行有

有没有哪位大神碰到过这种问题,麻烦指导一下。  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A(2018-09-22):
没碰到过,我一般都会检查开发界面,在系统配置—》初始启动程序-->检查DB程序是否打上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