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ANUC的TP程序转换PE、TXT、LS格式的方法

楼主(2018-06-12):
2018-06-12

请大神给个软件,工控网上有一个如图的软件,但是转换过程中有一部分可以,有一部分提示语法错误,转换失败,求同样功能的软件,或者大神给个其他的转换方法

网友A:
换失败,求同样功能的软件,或

网友B(2018-07-26):
也许是ls里的编程语法格式有误,建议还是用roboguide编译吧

网友C:
求软件求软件求软件

网友D:
roboguide吧,可以转成需要的格式。

网友E(2019-06-12):
有2个方法,一个是在你备份文件时将tp程序导出选择ls模式,第二个就是robotguide。

网友F(2019-09-29):
机器人程序备份的时候选择ASCII备份出来的文件直接就是TXT格式的文件了。

网友G(2020-02-05):
用roboguide最方便

网友H:
新的机器人系统特别是30iB的用这个TP translator 已经不好用了,最好是备份的时候直接备份成LS格式的,或者用roboguide 转换。有<此处内容被屏蔽>版的,网上自己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