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LKE199C示波表故障

楼主(2018-06-12):
FULKE199C除开关机和恢复设置按键外其它按键全失灵是什么原因

网友A(2019-01-16):
正常使用中突然变成这样的吗?还是有进水、碰撞、误测等外因变成这样的?

先观察一下板子上有没有打火痕迹,再测量一下有没有失效的元件,检测一下其他按键的电路,是不是有芯片失效。

网友B(2022-01-08):
键盘膜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