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自动灌胶机怎么样?

楼主(2018-06-12):
全自动灌胶机主要配置:

    ①点胶阀配置: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点胶阀;有单液点胶阀、双液点胶阀;而且还有静、动态搅拌系统;单液点胶阀通常使用于单组分胶应用;而双液点胶阀一般用于双组分胶应用;动态搅拌系统是由电机驱动进行高速搅拌混合,这类搅拌系统相对于静态搅拌系统而言用时较短。静态搅拌系统就是把计量出来的胶水进行混合搅拌,但这类搅拌系统用时较长。

    ②过滤系统:过滤器系统一般都安装在AB料桶的下面,对胶水进行过滤,然后进入计量泵进行精确测量。如果没有这种配置,就会导致机器在泵体的流体中产生杂质。造成卡泵的现象这样也会磨损。也可能造成不出胶、胶水计量不精准等现象。

    ③计量泵配置:自动灌胶机计量泵分为三种泵体:齿轮泵柱塞泵螺杆泵。螺杆泵主要适用于带有填料的胶水,其原理是通过电机驱动泵的螺杆对胶水的精确测量,内部都由耐腐蚀、耐高温材料制成。使之达到密封耐用的效果;齿轮泵主要用于透明胶水或无填料胶水。原理同样由电动机驱动。该泵由两个齿轮组成,可对胶水进行精确测量胶水;柱塞泵就像柱塞,如填料或无填料。这种胶可以应用到材料上;胶量按体积计算;柱塞由泵轴的偏心旋转和往复运动驱动。吸入和排出阀都是单向阀。

    自动灌胶机主要体现在高性能、可靠、耐用等优点,适用于不同比例的胶。且易于理解,操作简单,操作误差小,精度高,设备精良,可用于各种非标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