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户反应工业相机拍摄的图像时亮时暗,闪烁感比较明显,有可能是哪些原因?

楼主(2018-06-12):
客户反应工业相机拍摄的图像时亮时暗,闪烁感比较明显,有可能是哪些原因?

网友A:
  1. 优先排查光源异常,如光亮不断变化,2.其次确认相机线是否故障

3.确认机器是否接地,可能出现短路

4.产品本身材质是否出现变化

还有很多可能,可以先排除这几个原因

网友B:
光源没有频闪的情况下,就是曝光时间太短了.

网友C(2018-07-24):
1、光源有频闪,如是日光灯管等交流电灯具做光源,灯管本身会以50HZ频率闪烁。

2、使用的光源亮度低,这个是平时测试时发现的,用的LED灯,灯亮度调得比较暗,相机取像会感到明显的闪烁;

3、如果不能避免光源闪烁,就增加曝光时间,大过光源闪烁周期。

网友D(2018-12-02):
你确定是康耐视相机么

如果是,请咨询代理商,直接给代理打电话让他到现场好了

毕竟康耐视超级贵,服务也是好的没话说

如果不是

你的光源是带有控制器的不

光源控制器和拍照时序是不是出问题了吖?

没有控制器?

相机传感器坏了吧,报废的面儿大……

对了,看看自己有没有设计错,相机是不能露天用的呦,一定要在暗光环境使用,而且光源要选对,不然就是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