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问题分享:英威腾变频器常见10个疑问

楼主(2018-06-12):
1.问题:GD变频器外接电位器后P0.06改不了2,调不了频

答:这是因为P0.07默认参数值为2,需将P0.07改为0,然后再将P0.06设为2,或者将P0.09设为1.(不同参数功能码不能占用同一个数据)

2.问题:变频器能否从某个频率直接启动

答:可以,设置P1.01直接启动频率,尽量不要设的过高(启动频率范围建议小于10HZ,),作用为增大低频力矩,适合一些要求低频力矩偏大的场合。

3.问题:怎样设置CHF100A的变频器的最高频率

答:将P0.03和P0.04同时增加到所需频率即可,先设P0.03,再设P0.04

4.问题:有哪些变频器带V/F分离功能

答:CH系列(除了定制的)不具备,GD系列变频器具有该功能

5.问题:挤出机宜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选用通用型变频器G型机即可

6.问题:用于多台电机拖一条皮带机实现同步控制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选用CHV190、CHV100A、GD200、GD300、GD35都可以。

7.问题:起重机宜选用什么型号变频器。

答:GD300-19起重专用变频器,闭环用GD35-19。

8.问题:能量回馈单元是否标配电抗器

答:标配

9.问题:变频器显示状态不对怎么办

答:通过SHIFT移位键切换到所需状态即可

10.问题:用于主轴定位选用那款变频器

答:GD35,然后根据编码器型号确定机型。

from:工控无忧南京总部

网友A:
请问英威腾这个变频器设置哪个参数可以让触摸屏输入频率调节变频器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英威腾这个变频器设置哪个参数可以让触摸屏输入频率调节变频器频率

触摸屏用485通讯直接给速度

P00.06=8 modbus通讯给定

然后将频率写入地址2001即可

网友C(2018-10-09):
谢谢;老师这么好的资料,分享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