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和基于ModbusRTU标准协议的单片机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12):
公司最近做了一个新项目,风机控制器,STM32单片机,打算用组态王做上位机,让一个小新手(我)负责,听说这里大神人又好说话又好听,虚心求教,望各位支持,谢谢~

程序是标准的Modbus RTU协议,目前折腾了两天,可以实现组态王和一台主控通讯,可以控制其打开关闭继电器

以下是(目前)遇到的问题:

    结果是显示不出来,望大神指点

  2. 目前通讯的设备地址为08,添加为一个COM口

    项目目前已知主控为30台左右,下属分控制设备近千台

    组态王可以实现多设备的控制吗? 难度可行度如何?image.png设备地址能否用变量关联?(设备数量不唯一,客户自定且随时修改)

  3. 待补充。。

网友A:
设备多的话,可以组态王控制一台或多台STM32主机,然后各个主机平分一定数量的从机,主机直接和上位机通讯,从机通过主机和上位机间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多的话,可以组态王控制一台或多台STM32主机,然...

谢哥~  目前就是组态王控制多台主机(10台)左右,从机是平均分配在主机下面,通讯方式也如您所说

问题是需要通过组态王实时显示所有机器风扇的状态,风机近千台,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B:
下拉式组合框中,加了item项后,还要用listSetCurSel("分区选项1",0);选择item项,才会显示出来,且下拉式组合框要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