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备份创建系统后示教器无法使用

楼主(2018-06-13):
从备份创建系统后,示教器画面如图,请各位指导,谢谢。

网友A(2018-08-03):
我也不会啊

早早。学习

网友(2019-09-06):
感谢分享,目前不能下载,积分累计中

网友B(2019-11-28):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robot studio软件本身有问题了,被杀毒软件删除了一些组件,需要重装电脑系统,重装软件一般没用。不建议安装杀毒软件。

网友C(2020-10-06):
谢谢分享,就是下载不了。大家是怎么下载的?

网友D(2023-12-01):
看一下你的备份的RW版本是否与你生成创建的一致,要一致才可以,实测低于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