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松下伺服Z相输出

楼主(2018-06-13):
松下伺服Z相输出捕捉不到信号,线是接到19号针脚,即使转的很慢也不行。

网友A:
有可能光栅尺出问题了!

网友B:
啥问题?Z相有信号输出很正常啊,啥问题。

网友C:
Z相信号,电机每转一圈输出一次,有什么问题

网友D:
41 接0V   7号接 24V  要使用与PLC 公共端同一个电源  PLC程序 信号抓取 使用高速计数 或者中断程序

网友E(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