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感视频停车系统的十大常见故障

楼主(2018-06-13):
  无感视频停车系统越来越广泛应用于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无感视频停车中,无感视频停车系统的应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在日常的管理中也经常会出现一些问题,那么我们如何排除无感视频停车系统的常见故障呢?下面由小编给大家总结分析一下怎样排除无感视频停车系统的常见故障。

  常见故障一:无感视频停车软件故障

  1、软件一进入出入管理便死机

  (1)重新启动电脑

  (2)视频卡和别的卡冲突,换插槽

  (3)更改中断号

  2、软件无法进入出入管理

  (1)检查读卡机是否开机即通讯正常

  (2)网络正常

  (3)电脑显卡设置正常

  (4)系统设置是否正常

  3、软件在刷卡时反应慢或电脑死机

  (1)检查操作系统是否正常(重装系统)

  (2)车辆库数据不能太多(归档少量数据)

  (3)网络是否稳定,传送速率低(调整速度)

  (4)工作站设置是否正常(统一设置)

  4、软件图像不拍照或者无法保留图像

  (1)查看映射的网络盘符是否正常(重新设置)

  (2)图像是否被删除

  (3)查看图像是否为保存0天

  5、图像不清楚

  (1)视频设置不正常(设置正常)

  (2)显示器分辨率、颜色桌面大小调节

  6、电脑不稳定,系统经常出错,操作软件时易死机

  (1)电脑查杀病毒

  (2)查看电脑记的车辆记录是否太多

  7、电脑网络不稳定,时通时断开

  (1)RJ-4S头坏,可更换

  (2)BNC头的终端电阻坏,(更换)

  (3)HUB的电源是否稳定

  (4)网卡设置是否改动

  常见故障二:飘箱所有通讯不通

  1、检查各票箱是否开机(电源是否打开)

  2、检查串口是否设置错误(确定使用的串口)

  3、检查通讯总线是否存在短路或断路(排除通讯线路与断路现象)

  4、检察RS485卡通讯

  5、电脑主板串口坏(维修电脑主板或更换主板)

  常见故障三:票箱部分通讯不通

  1、检查票箱号是否设置正确(机号重新设置正确)

  2、检查控制板通讯芯片通讯

  3、检查读写板的读写模块读写情况

  4、检查读写板的外界环境干扰(接地可靠,排除干扰因素)

  常见故障四:读卡机读卡故障

  1、读卡无反应(检查读写天线、读写模块、单片机、是否有车读卡作机应的设置)

  2、读卡无开闸(检查开闸线是否联结好)

  3、IC卡是否过期、挂失(延期或解挂)

  4、3号机临时读写器开闸机号设置错

  5、软件是否为确认开闸(软件设置或单片机设置)

  常见故障五:读卡机其它故障

  1、读卡机经常自动关机

  (1)供电220V是否正常(正常供电220V左右)

  (2)单片机接触不好(重新插好芯片)

  (3)干扰导致(地线可靠接地或作相应防干扰措施)

  2、不能入出场

  (1)通讯不通(排除通讯故障)

  (2)软件故障(重启电脑)

  (3)电池电量不足(更换电池)

  常见故障六:出卡机故障

  1、出卡板设置有车或无车出卡跳线(设置相应跳线)

  2、检查出卡主板

  3、检查出卡机按钮(更换富士按钮)

  4、检查出卡机变压器电源(更换变压器)

  5、检查出卡机机械部分(更换出卡机机械部分)

  6、检查地感信号(地感复位)

  常见故障七:显示屏乱码

  1、检查显示屏是否进水(吹干水处理)

  2、灰尘过多短路(除尘处理)

  3、单片机松(重新插紧等到单片机正常)

  常见故障八:显示屏不显示

  1、显示屏无电源(更换变压器或菲尼克斯插件线接好)

  2、检查显示屏主板单片机(更换单片机)

  3、检查显示屏主板(更换显示主板)

  常见故障九:读卡无语音

  1、检查喇叭或线路(更换喇叭或重新焊接)

  2、检查语音芯片(断电复位或更换语音芯片)

  3、语音电位器调没调好(调整电位器)

  常见故障十:对讲系统不能使用

  1、对讲分机无声音(更换喇叭或检查线路)

  2、主机不能对讲(主机喇叭坏或按钮接触不好)

  3、主机噪音大(干扰造成对讲线屏蔽线接地)

  以上就是无感视频停车系统在日常使用中常见的故障,希望能帮助到大家。当然如果不能排除和处理的问题,最好能和厂家及时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