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以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8-06-13):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的应用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方便,而且也使我们得到了安全保证。在智能化时代的脚步前进下,高清视频停车系统的市场需求日益剧增,其作用效果明显。但目前由于技术的问题,高清视频停车有时会出现一些故障现象,那么,这时候要如何解决?下面小编就整理了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供大家参考!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一:将卡片靠近读卡机,蜂鸣器鸣叫,中文显示屏没有反应,在软件监控界面中看不到读到的卡号(读卡机跟电脑通讯异常)。

  可能原因:

  ① 控制器与电脑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② 软件中所设串口跟实际使用串口不相符。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二:将卡片靠近读卡机,可以听到“嘀嘀”的叫声,但不能开启道闸,中文显示屏显示“无效卡”。

  可能原因:

  ① 所持卡为无效卡(没有发行、授权的卡);

  ② 道闸与读卡机之间的起闸控制线联接不正确或没有联接。

  ③ 读卡机已处于电脑控制状态(控制开关已经短接),停车场监控没打开。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三:车过不下闸。

  可能原因:

  ① 地感线圈埋设不正确或线圈损坏、折断;

  ② 车辆检测器电源功率不足(Max250mA)或感应灵敏度调节不当(过高或太低);

  ③ 地感检测器的“COM”端与道闸控制器的“GND”公共地端断开或接触不良。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四:点击监控界面中〖开闸〗按钮,道闸不开启,但用手动按钮可以开闸。

  可能原因:

  ① 读卡机内“控制开关”没有短接(出厂时均为断开的,处于脱机工作状态,与电脑联网控制时,须短接处于联机状态);

  ② 电脑与读卡机不能正常通讯,控制器接收不到开闸命令。(检查电脑串口的联接是否正常,参数设置是否正确)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五:带图像对比功能,但进入停车场监控界面看不到像。

  可能原因:

  ① 视频卡安装不正确(如驱动程序安装不正确);

  ② 摄像机没有上电或摄像机与视频卡的联线不正确;

  ③ 停车场软件参数设置不正确(如出入口先择了不摄像)。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六:中文显示屏不显示。

  可能原因:

  中文显示屏电源接触不良;显示屏供电电源坏;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七:在停车场进出口监控界面中点击“校时”,首先出现“校时成功”,接着又提示“通讯错误/失败”(经检查各硬件设备都完好)。

  可能原因:

  ① 线路遇到强烈干扰(如将通讯线与交流电源线共管敷设);

  ② 网络扩展器损坏,输入/输出信号畸变;

  ③ 软件设置中,通讯延时设置过低(一般最低为200ms),太低会引起通讯失败;

  高清视频停车系统常见故障现象八:在出、入口读卡机上读卡,传输到电脑的卡号有时候正确(可以开闸),有时候不能开闸。

  可能原因:

  ① 线路遇到强烈干扰(如将通讯线与交流电源线共管敷设);

  ② 线路过长,超出有效通讯距离(200M),信号严重衰渐;

  ③ 读卡机控制主板接地端(信号地)与交流电源地(电源地)短路,造成通讯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