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FX系列大神,帮忙解决下232通讯问题

楼主(2018-06-13):
有没有大神了解三菱fx3u用232BD与三菱gs系列触摸屏通讯的,两边的参数也设定ok,线也是供应商配的,误打误撞通讯上了一次,断电以后再怎么搞都通讯不上了,换了PLC、线、触摸屏都不行,三菱客服也不怎么专业,无法提供有效帮助,泪奔,求大神指点,有小红包以表酬谢。

网友A:
都是三菱一个品牌都搞不定,我实在服了你!

你要在杭州或者上海,我直接给你帮忙一下即可

网友B:
不用设置就可以通讯,断电以前可以通讯,断电后不能通讯,是因为你的PLC参数断电再上电后生效了,建议你把PLC格式化一下,把通讯相关参数完全删除,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C:
上图用的CH2,下图用CH1看不懂。

网友D:
参数设置不对,再仔细对照下。

网友E:
我之前也遇到类似问题,是232BD可调电阻的原因。

网友F(2018-07-21):
检查下4楼说的。

网友G:
不错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G:
不错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 不错下载下来 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

网友H: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