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置传感器控件_位置传感器性能受损

楼主(2018-06-13):
一般来说,一辆汽车最容易出现故障的地方就是它的发动机了,而我们都知道发动起是一个汽车的核心部位,如果发动机发生故障,那么整个车辆是无法运行的。发动机中位置传感器又是相对重要零部件,所以通常判断汽车发动机是有问题的时候都需要先对位置传感器的性能状态进行检查,排除一定的故障。

  位置传感器安装在曲轴前端、凸轮轴前端、分电器内或飞轮上,用于检测活塞上止点和曲轴的转角。曲轴位置和转速信号既发送给发动机电控单元,又发送给转速表。位置传感器损坏后,发动机既不会点火,也不会喷油。因此,位置传感器是发动机电子控制系统的最主要的传感器。

  按照工作原理的不同,位置传感器划分为磁脉冲式、霍尔式和光电式等三大类。日产公爵王、伏尔加、本田雅阁、日产蓝鸟、北京切诺基、三菱太空以及丰田(K、5R、12R)等系列汽车采用磁脉冲式位置传感器,大众车系(桑塔纳、捷达、奥迪、红旗等)大多采用霍尔式位置传感器,而日产公司有的车型采用光电式位置传感器

  磁脉冲式位置传感器又称为可变磁阻式传感器,它是基于变化的磁场与电流之间相互感应这一电学原理而工作的。这种传感器带有磁铁和感应线圈(称为“传感头”),与安装在转动部位(如曲轴、飞轮)的铁磁质信号发生盘(俗称“转子”)配合工作。当带齿的信号发生盘转动时,转子与传感头之间的磁场产生变化,于是在传感头的线圈内感应出交流电压。如果信号发生盘的转速发生变化,传感头输出的信号电压和频率也随之变化,这就是磁脉冲式位置传感器的基本工作原理。

   首先,位置传感器的脉冲信号发生盘的安装位置不能弄反,必须靠近传感头。否则,传感头感知不到曲轴位置的变化,甚至发出错误的信号,使得发动机ECU据此确定的点火指令和喷油指令也是错误的,进而导致发动机无法正常运转。

  其次,磁脉冲式位置传感器信号发生盘的齿顶与传感头之间的气隙必须符合要求,否则难以感知磁力线的变化,将造成输出信号减弱或者无信号输出。

  有的车型位置传感器的传感头固定在油底壳上,而信号发生盘安装在曲轴上,汽缸体与油底壳之间没有密封垫圈(依靠密封胶)。有时为防漏油,在汽缸体与油底壳之间加装密封垫圈,可致使位置传感器气隙达到3mm(标准为0.8~1.2mm)。位置传感器的传感头与信号发生盘的气隙过大,转速增加时,会出现曲轴位置信号不准或者丢失,导致发动机加速不良甚至无法启动等不良后果。

  对于需要调整气隙的磁脉冲式位置传感器,可以采用类似分电器触点间隙的调整方法进行。

装配位于飞轮上的位置传感器。应当在组装完大飞轮和变矩器以后,再安装位置传感器,而且要紧固可靠,不允许随意增加垫片,如果拧得不紧或乱加垫片,都会使位置传感器与飞轮的间隙超过规定值,从而导致曲轴转速及位置信号失常。

位置传感器包含范围:

气体流量传感器丨微型压力传感器丨绝对压力变送器丨微量氧传感器丨数字温湿度传感器丨煤气检测传感器丨气压感应器丨一氧化碳传感器丨h2传感器丨压阻式压力变送器丨硫化氢传感器丨co2气体传感器丨光离子传感器丨ph3传感器丨百分氧传感器丨bm传感器丨位置传感器风速传感器丨voc传感器丨光纤应变传感器meas压力传感器丨称重传感器丨甲烷传感器丨微流量传感器丨光纤应变传感器丨称重传感器丨三合一传感器丨sst传感器丨gss传感器丨ch4传感器丨氟利昂传感器丨硫化物传感器丨o3传感器丨双气传感器丨压电薄膜传感器丨一氧化氮传感器丨透明度传感器丨二氧化硫传感器丨氰化氢传感器丨煤气检测传感器丨燃气检测传感器丨电流氧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