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答集锦(上)

楼主(2018-06-13):
问:FR-A740变频器有漏电保护功能吗?

答:当检测出变频器的输出侧(负载侧)发生接地,流过接地过电流时,变频器会有E.GF报警保护,停止变频器输出。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发生过流故障时,变频器如何动作?

答:出厂状态,所有故障发生时,都是立即切断变频器输出,电机自由停车。如设定故障定义参数Pr.875=1,则当电机过电流保护动作时,减速停止。

问:FR-A740操作面板显示HOLD,不能操作,该如何设置?

答:显示HOLD表示M旋钮,键盘操作无效,可以长按MODE键2S来解除此状态。

问:FR-A740接电机运行时,电机噪音很大,可以如何解决此问题?

答:增大PWM载波频率Pr.72的设定值可以减小电机的噪音,但是会增加变频器产生干扰和漏电流。

问:FR-A700变频器如何实现慢快慢三级调速?

答:可以通过多段速来实现三级调速,将Pr.4~6设定为所需速度,这样就可以实现高,中,低三级调速了。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查看报警履历?

答:按[MODE]键2次,选择到[E---],通过调节M旋钮可以显示过去8次的报警。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想要面板给定频率有效,但是当给定多段速信号后,就以多段速频率运行,如何实现?

答:可以选择组合运行模式,设定Pr.79=3,外部给定启动信号后,按面板设定频率运行;当给定多段速信号后,则以多段速频率运行。

问:FR-E700系列变频器,如何实现极性可逆功能?

答:设定Pr.73=10或11,以模拟量输入来切换正反转。以DC0~2.5V正转,2.5~5V反转为例,则设定Pr.73=11,C3=50即可。

问:FR-F700-CHT系列变频器做多泵控制,设定Pr.579=3时,电机停止时的动作时序如何?

答:电机切换方式为交替—直接方式,当电机停止条件成立时变频器驱动的电机减速并停止,工频运行电机切换为变频器驱动运行。

问:FR-F700系列变频器如何切换PU模式和EXT模式?

答:出厂设定情况下Pr.79=0,可以通过面板上的PU/EXT按键来进行切换;或是设定Pr.79=1为PU运行模式,设定Pr.79=2为外部运行模式。

问:FR-D700系列变频器,如何设置密码保护功能?

答:可以通过密码保护选择参数Pr.296来选择密码注册时的参数读取/写入水平;通过密码注册/解除参数Pr.297来设定4位数密码。

问:一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电机顺序启动,如何选型?

选定变频器要求: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运行的各电机额定电流之和*1.1+最后起动电机的启动电流。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监视变频器输出电流?

答:在监视模式下,按操作面板上的SET键一次,此时监视的即为变频器的输出电流,指示灯在"A"前点亮。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有否转矩检测信号?

答:控制回路输出信号有转矩检测信号TU,电机转矩超过Pr.864设定值时输出。通过输出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190~Pr.196中的任意一个设定为"35",即定义了TU信号。

问:FR-F740要实现瞬时掉电再启动功能,该如何设置参数?

答:瞬停再启动选择端子CS置ON,同时设定Pr.57=0。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外部给定启动信号,STF-SD间是否一直要短接才有效?

答:必须STF-SD间导通,变频器才能保持运行。此外,使用启动自保持功能,短接STF-SD、STOP-SD后,STF-SD在ON-OFF后还是保持现在的运行状态,STOP为OFF时运行停止。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报警E.CTE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CTE是操作面板用电源输出短路,RS-485端子用电源短路。需要检查PU接口连接线是否短路;RS-485端子连接是否有错误。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关断启动信号的减速停止,与短接MRS-SD的停止方式有什么区别?

答:减速停止是根据减速时间参数Pr.8的设定来运行停止的;短接MRS-SD20ms以上,马达处于自由运转。希望马达快速停止状态时,用电磁制动停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