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lc如何实现线性升降温

楼主(2018-06-13):
如何用plc如何实现线性升降温?类似上面这个曲线,还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查一下PID相关的应用,比这个曲线要圆滑的多!

网友B:
应该可以的。查查相关资料看看

网友C:
线性升降温可以的,要看你的加热装置,设置方案。

网友D:
实现温度控制曲线,不仅仅是加热,还要有散热(致冷)。按工艺要求曲线做设置,温度反馈与设置比较做PID调节。

网友E:
PID的效果应该比这曲线好!

网友F:
若要曲线完全贴合这个,就要能对温度精确控制,有加热装置也有散热装置,除此之外,双环PID控制也是不可少的,一个粗调一个细调。

网友G:
引用 网友H:
学习学习。

学习学习。。。。。

网友I:
1、控制方面:你用的是比列控制还是脉冲控制

2、程序方面:你要使用嵌套PID控制,一个控制温升,一个控制现场设备加热和冷却的功率,自然降温不能保证曲线

3、使用比例控制和脉冲控制,对于算法是不一样的,编程也不一样

4、在程序中要考虑很多因素,比如热损、加热物体规格、加热时间等,如果能建模的话,要好的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1、控制方面:你用的是比列控制还是脉冲控制2、程序方面...

这个可以

网友K:
学习一下,看有没有大神有好的方案

网友L(2018-07-14):
表示路过,学习一下

网友M: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N:
要实现线性升降温并不是直接简单的使用一个PID就可以的, 要注意这里是要控制温度和设定曲线拟合, 而不是控制温度比设定曲线平滑; 使用耐特PLC的PID控制,可以通过多个PID回路计算每一断曲线的PID参数,然后再将整体曲线接点对接起来, 耐特PLC的PID回路多达32个回路,足够使用曲线拟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