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报警

楼主(2018-06-13):
之前是plc通过外部控制使用的机器人。后来拆下来用于做别的动作实验。现在每次开机都报这些错误,哪位大神指导下,怎么处理各个报警信息。任何一条都行

楼主:
501075004308030601.jpg图片上传方式错了,请看这张图

网友A:
对于KSS15073报警  可能是编码器接触不良引起,如果你能确认消除报警,并且能移动轴,极大可能是软件引起,还有你配了PN总线? 总线断了报警,检查总线连接

网友B:
PLC断开之后,安全信号就丢失了,X11端子需要进行短接,然后在调试里面 -投入运行

网友C:
库卡内部总线重新插拔一下都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库卡内部总线重新插拔一下都OK了

请问内部指的是哪里

网友C:
内部总线:(1)KPP与KSP之间的总线。(2)KPP或KSP与CCU之间的。

如有其它问题请加QQ群:689443556

网友D(2018-08-06):
感谢每一位热心答疑解惑的盆友,同时也希望在您得到满意答案以后,能够及时反馈分享一下解决问题经验。更不要忘记对悬赏积分及时结贴处理!

网友E(2021-11-10):
下载看看。。好东西一定要顶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