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_D740_0.4K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8-06-13):
怎样才能用三菱plc fx3u 来控制三菱变频器FR_D740_0.4K的频率,可以自由控制,比如我在触摸屏上输入12hz,变频器就是12hz,输入20hz就是20hz。

网友A:
通讯控制比较好,不过PLC要加通讯模块

网友B:
通讯模块和模拟量控制的方法都可以!找找相关例程吧!

楼主:
三菱变频器FR_D740_0.4K要不要加485之类的模块进去,还是只要plc加个通讯模块就行

网友C:
3U的加一个3u-485-bd板就好了,用通信的方式控制,可以用三菱专用协议,也可以用MODBUS协议通信都行。

或者加一个DA模块(模拟量输出),用模拟量控制也行。

网友A(2019-08-30):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