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科屏内部寄存器的使用

楼主(2018-06-13):
我之前用的是威纶通的屏,如第一张图所示,可以在元件属性中,选择PLC或HMI自身的地址,但是步科的屏,如第二张图,默认的就是带上了PLC编号,是不是就没法用HMI自身的地址了呢?当然了,我知道勾选系统寄存器,但是那里面的值太局限,不像威纶通那样。是我理解错了还是屏功能上不足呢?谢谢前辈为我解释!

网友A:
地址类型可选的,选用LW就是HMI的地址

网友B:
正在学习中,打开学习学习,下载来看看

网友C:
默认对应PLC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地址类型可选的,选用LW就是HMI的地址

感谢!是根据寄存器类型,自动判断为HMI内部还是PLC内部的,另外还想问您一下,HMI内部的字LW和位LB之间有联系吗?比如说在PLC中,MW0=MB7~MB0,但是HMI的话,LW和LB也是这样的关系还是说是独立的空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