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问答集锦(下)

楼主(2018-06-14):
问:FR-A740有否电流预报警的端子输出,如何设定?

答:信号THP即为电子过电流预报警,当电子过电流积分达到85%时进行输出,把输出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190~Pr.196中的任意一个设定为"8",即定义了THP信号。

问:变频器控制回路输出端子,外接指示灯显示,是否要外接电源?

答:集电极开路输出端子外接DC24v;继电器输出端子可外接DC24v或者AC230v。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报警E.CDO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

答:E.CDO是超过输出电流检测值报警,输出电流超过Pr.150输出电流检测水平中的设定值时启动。如要屏蔽此报警,设定输出电流检测动作选择Pr.167=0即可。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想要让电机自由停车,如何实现?

答:可以使用输出停止MRS端子,短接MRS-SD时,变频器输出停止;也可以设定停止选择参数Pr.250=0,则关断启动信号后,电机自由运行停止。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通讯时报警E.SER,如何消除?

答:E.SER是主机通讯异常报警,请确认RS-485端子的接线,设定Pr.335=Pr.336=9999。

问:FR-A740变频器,如何通过控制回路输出端子CA来监视电机的转速?

答:设定CA端子功能选择参数Pr.54=6,即设定输出至端子CA的为电机转速。

问:FR-A740变频器,加速时报E.OV1,停止运行,是什么原因?该如何解决?

答:E.OV1是加速时再生过电压跳闸,因再生能量使变频器内部的主电路直流电压达到规定值以上时,保护电路动作,停止变频器输出。也可能是电源浪涌电压引起的。建议可以缩短减速时间;或是使用再生回避功能(Pr.882~Pr.886),具体可参考FR-A700使用手册(应用篇)4.25.8章节。

问:FR-A700系列变频器,如何通过面板监视PID反馈值?

答:设定DU/PU主显示数据选择参数Pr.52=53,即能通过面板监视PID测量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