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容器损坏的方法

楼主(2018-06-14):
电容器是我们常见的电子元器件,电容器无法避免损坏。那么在没有仪器仪表的情况下,有什么办法如何检测电容器的好坏了,小编总结了几种检测电容器好坏的方法。大家可以根据以下所说的进行检测一下自己手中的电容器。

(一)万用表检测法

对于O.01μF以上的固定电容器。可用万用表打到1k挡直接测试电容器有无充电过程以及有无内部短路或漏电,并可根据指针向右摆动的幅度大小估计出电容的容量。测试操作时,先用两表笔任意触碰电容的两引脚,然后调换表笔再触碰一次,如果电容是好的,万用表指针会向右摆动一下,随即向左迅速返回无穷大位置。电容量越大,指针摆动幅度越大。如果反复调换表笔触碰电容两引脚,万用表指针始终不向右摆动,说明该电容的容量已低于0.01μF或者已经消失。测量中,若指针向右摆动后不能再向左回到无穷大位置,说明电容漏电或已经击穿。

(二)熔断器简易检测法

用熔断器(其熔丝的额定电流In由下式确定:IN=0.8/CA),其中C是电容器的电容量)和待检测的电容器串联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如果熔断器的熔丝爆断,说明电容器内部已经短路。如果熔断器的熔丝不爆断,经过几秒钟的充电后,切断电源,用带绝缘把的螺丝刀把电容器的两极短路放电,有火花发生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反之,表示电容器的电容量已经变小或已经开路。用此法判断电容器的好坏应重复几次才能得到正确的结论。

(三)白炽灯泡和电容器串联检测法

把白炽灯泡和电容器串联接在220V的交流电源上,如果白炽灯泡的亮度比把它直接接在220V交流电源上暗一些,说明电容器是好的如果白炽灯泡不亮,说明待测电容器的内部已经断路;如果白炽灯泡的亮度和它直接接在220V交流电源上的亮度一样,说明电容器的内部已经短路。

(四)兆欧表检测法

也可用兆欧表(250V级)来进行检测。摇动手柄,如指针指在无穷大处,表示电容器内部断路;如指针指在零处,表示电容器内部短路。还可做电容器的通地试验,方法是:把兆欧表的接线柱分别接于电容器的接线端子和外壳。摇动手柄,如指针指在零处,表示电容器内部通地。

(五)电容器电容量的测量

在没有专用仪表的情况下可用万用表测量电力电容器的电容量。具体方法是:用熔丝(其规格由电容器的电容量而定)和待测电容器串联接入220V交流电源上。用万用表的交流电压档测出电容器两端的电压UV)。

用万用表的交流电流档测出通过电容器的电流ImA)。因为I=U/XCXC=1/2πfC),其中f是交流电的频率。所以电容器的电容量CC=3.18×I/U)(微法)。

关键词:电容器,电容

摘要: 电容器是我们常见的电子元器件,电容器无法避免损坏。那么在没有仪器仪表的情况下,大家可以用万用标检测,熔断器简易检测法白炽灯泡和电容器串联检测法兆欧表检测法电容器电容量的测量等等来进行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