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HMI问答集锦(上)

楼主(2018-06-14):
问:GT15系列,将GOT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OT内部软元件的内容会怎样?

答:GOT 的电源关闭后再启动时,GD的值全部变为“0(零)”,GB全部变为“OFF”。

问:MELSOFT GT系列,等级软元件的等级密码和系统密码有什么区别?

答:等级密码主要用于画面或者对象(显示、操作的保护);系统密码主要用于数据传输、实用菜单启动的保护。

问:MELSOFT GT系列,自制图形做为部件,为什么在部件显示中不能显示?

答:部件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如果有几个图形,应进行组合并且注册到部件库后通过正常调用,才能正常显示。

问:MELSOFT GT系列,转化GOT的连接机器类型后,在软元件显示为“??”

答:可用的软元件范围/类型根据GOT 类型的不同而不同。GT Designer2 把超出范围的软元件显示为“??”。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要重新对软元件进行设置。

问:GT11系列,在注释显示中,修改了语言切换软元件,显示“No message(无信息)”

答:语言切换软元件中设置的软元件的值被存储为“0”、或者被存储为未登录的注释组的列号的值时,将显示“No message(无信息)”。

问:MELSOFT GT系列,菜单中的语言设置是灰色

答:在系统环境中的辅助设置中选择相应功能选项。

问:GOT-F900系列,键代码FF68与画面切换开关做在一起,没反应

答:键代码FF68不能和画面切换同时动作,必须要先输入密码,再切换到指定的画面。

问:GT11系列,GT1175-VNBA-C能叠加显示折线图与条形图或趋势图与条形图?

答:可以,使用GOT1000的图层功能。使用GT Designer2设计的画面图层分为前面和背面,在进行画面设计时,将其中一个对象设置在背景,将另一个对象设置在前景,通过设置透过色,即可以显示重叠放置的对象。

问:MELSOFT GT系列,部件移动方式中“轨迹”和“移动”的区别是什么?

答:轨迹:不清除显示的部件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移动:清除显示的部件后进行部件移动显示。

问:MELSOFT GT系列,GOT的背光灯熄灭时,操作相关的按钮,按钮动作仍然会执行。

答:GOT的背光灯熄灭后,显示屏变黑,无法看到监视画面,此时当前画面中的触摸开关仍然是有效。如操作者随意触摸显示屏达到点亮背光灯的目的,如果触摸到相关按钮开关,该按钮开关的功能会被执行。

问:MELSOFT GT系列,F940的数值输入 HMI显示90,PLC监测值为-90

答:是由于使用了运算功能造成两者的数据不一致,显示由运算“(监测值×增益1/增益2)+偏移”获得的最终显示数据。

问:MELSOFT GT系列,为什么1号画面中进行叠加窗口的显示,2号画面中也有?

答:叠加窗口是根据软元件中的值来进行显示的,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如果在相应画面中不想显示,应该把软元件的值设置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