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浆记录仪常见故障问题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8-06-14):
故障:开机无响应?
解决方法:检查主机电源开关保险管、电源线、电源开关保险管是否断路,电源线是否良好连接。

故障:计算机死机,出现未知错误?
解决方法:关机重新启动计算机。

故障:无流量参数显示怎么办?
解决方法:
(1)流量计是否已供电(220V)
(2)流量计信号线正负极是否接反
(3)流量计在管路中是否接反(浆液流向应与流量计上箭头流向一致)
(4)程序参数(流量零点和增益)设置是否正确
(5)8芯插头是否对应相应通道
(6)信号线是否断路
(7)流量计损坏(更换)

故障:无压力显示?
解决方法:
(1)程序参数(压力零点和增益)设置是否正确
(2)正负极是否接反
(3) 8芯插头是否对应相应通道
(4)主机是否有24V供电电源(用万用表量其输出直流电压是否为 24V)在有220V交流电压输入时,却没有24V直流电压输出, 可判断为24V直流电源损坏,应更换同等规格的直流电源。
(5)信号线是否断路(万用表量压力传感器正负极接线柱是否存在 24V直流电压)
(6)油浆隔离器是否缺油、活塞或皮碗是否卡死粘滞
(7)压力传感器是否损坏(更换)

故障:压力流量波动值比较大?
解决方法:信号线是否与动力线缠绕,将机箱后的并口数据采集线伸直并与其它线分离开。

故障:压力显示值固定不动?
解决方法:油浆隔离器活塞卡死,或严重缺油。

故障:压力显示值比实际大(或不能归零)?
解决方法:检查油浆隔离器是否加油过多。

故障:密度不准确?
解决方法:密度传感器是否被水泥凝固,按密度传感器校正方法重新校正。

故障:流量显示值比实际小?
解决方法:流量计内是否有大量水泥结块(拆下清洗)。

故障:各通道数据突然增大、混乱?
解决方法:电线短路,依次拔下各通道8芯插头,逐个检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