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电机HMI问答集锦(下)

楼主(2018-06-14):
问:GT12系列,触摸屏矩阵阻抗模式和模拟阻抗模式的区别

答:触摸屏面板有2种,模拟量(矩阵阻抗模式)和数字量(模拟阻抗模式)。 模拟量:可以同时按2点,精度差,定位块 数字量:只能按1点,如果按2点,触摸屏 无法判断具体一点,误认为是一 区域中心,中间会动作,定位点。

问:GT15系列,图片是否可以真彩显示?

答:GT15系列一般可以显示256色。但是可以通过增加多色显示板GT15-VHNB或者GT15-XHNB,选择65536色,进行真彩显示。(GT1575-VN,GT1572-VN,GT1562-VN)不支持。

问:MELSOFT GT系列,在使用报警记录显示时,选择记录模式和累计模式有什么区别?

答:记录模式: 将报警的发生状况作为历史记录采集。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作为新的报警采集。累计模式: 将最新的报警状况及累计时间、发生次数进行合计。已恢复的报警再次发生时,加到发生次数中,上次的报警信息(发生日期时间、恢复日期时间、确认日期时间)将被最新的报警信息所更新。

问:在使用GT12,GT11和GT10触摸屏进行多屏连接时,当其中一台为GT11或GT12系列,另一台为GT10系列时无法通讯?

答:在使用GT10,GT11,GT12多屏连接功能时,不支持GT10,GT11和GT12系列触摸屏混合连接。

问:GT15/GT16进行RS422/485通讯的方法

答:需使用RS422方式通讯需使用RS422通讯板卡GT15-RS4-9S,或RS422转换器GT15-RS2T4-9P(温度调节需要GT15-RS4-TE)。

问:液晶屏有亮点、黑点,而且闪烁,是不是触摸屏不好?

答:触摸屏有亮点(一直点亮的点)和黑点(不点亮的点)发生是液晶屏的特性。液晶屏中有非常多的显示元件,因此不能保证100%不出现亮点和黑点。此外,根据显示色不同,可能有闪烁出现。出现亮点、黑点或者闪烁,并不是产品不好或者故障,而是其特性。

问:触摸屏突然断电了,之后会怎么动作?

答:瞬时掉电<5ms时,继续动作。长时间停电、电压低的时候,触摸屏动作停止;恢复上电之后将会自动重启。

问:GT1030触摸屏如何使用USB进行数据传输?

答:GT1030的数据传输口为RS232的接口,使用USB方式可以通过RS232转USB进行,通过GT10-RS2TUSB-5S+GT09-C30USB-5P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