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直缝焊机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8-06-14):
直缝焊机是针对于直线焊缝焊接的一种自动化焊接设备,主要用于大型圆筒、H型钢生产、圆筒状马达外壳卷圆后的直缝焊接设备的焊接,我们都知道这种设备应用的非常广泛像医疗器械、汽车配件、五金、建筑等等,但是随着设备的使用我们也会遇到很多机器上的小毛病,找厂家来维修吧还有点犯不上毕竟不是太大的问题,自己弄吧还有点一头雾水,那么沈阳威克将为大家分享下平时积累下来的故障维修经验吧!

故 障

原 因

对 策

不均动作

1、电源问题

检查电源接头,修理或更换;

总停开关不能回位,修理或更换;

控制板的保险管烧掉,检查线路是否短路再更换;

不能对中

1、对中开关不良

修理或更换;

2、转换开关不良

修理或理换;

3、电磁阀不良

按电磁闪手动按钮动作,即线圈坏更换掉;

按电磁阀手动按钮不动作即阀体坏更换掉;

4、机械问题

或对中气缸的气限流阀被锁死,反时针方向拧开;

或对中针孔处卡死,清除杂质并加油;

或对中气缸与定位针机构连接上脱落,拧紧;

不能压工件

1、脚踏开关不良

修理或更换;

线路松动、脱落、重新接好;

2、电磁阀不良

按上述方法检查

3、时间继电器不良

检查继电器有无松动,重新装好;

更换掉

4、操作按钮不良

“松左压”开关不能回位,修理或更换;

电机不运行

1、操作按钮不良

“启动焊接”或“停止焊接”不良,修理或更换

2、继电器不良

正转继电器不良更换;

反转继电器不良更换;

3、电机电源问题

调压器坏更换,接线松脱重新拧紧;

整流元件坏,更换掉;

保险管烧坏,检查线路后更换;

4、电机问题

碳刷不良,修整或更换;

线圈烧坏,修理或更换电机;

行走后不停止

1、接近开关不良

接近开关与感应块距离太远,调至适当距离;

接近开关坏,更换;

不能焊接

1、连接头不良

“接焊机”处线路不良,重新接好;

2、继电器不良

“正转”继电器触点不良,更换;

3、焊接电源不良

手动启动焊接电源,如不能起弧,更换焊机;

 文章由沈阳威克焊机提供,转载请注明出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