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5求助

楼主(2018-06-14):
1,本人最近遇到一个改造项目,该项目之前也是我们公司做的,但是以前做的同事离职了,程序也有,不知道是不是最终版本的程序,所以需要到现场去上载PLC里面的程序。

    2.由于本人之前没有用过step7,英文也不是很好,所以在网上找了一个step7 v5.5的中文版,现在问题来了,现在我安装的这个中文版step7 v5.5 可以上载之前plc里面的老程序吗?之前的plc程序的编程软件是英文版的,具体那个版本我也不知道,改造的项目在外地,现在过去不了,想请问下大神门,这个程序可以通过中文版的step7 v5.5上载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你可以在虚拟机里面试试。

网友B:
只要版本不比他低,应该可以的。你最好了解下他以前用的什么版本。

网友C:
建议你采用最新版本的软件,或是到现场测试一下,如果你的软件版本低会有提示的。

网友D:
可以,没问题。

网友E:
看看现场用的什么版本,用一样的最好,不影响后期厂里维护

网友F:
只要是高版本的软件就可以

网友G:
你下载一个最新版本,只有没有密码就可以上载的哦,有不明白的问题可以联系我微信号jzf717546315。满意请给好评。

网友H:
不改动程序,只是上传的话没有问题。

网友I:
可以没问题,如果不放心,可以用老程序做个在线比较

网友J:
没有加密的话你升级硬件应该差不多,否则你就没得玩

网友K:
可以上传,但没注释

网友L:
版本一致就可以。最好在线比较下程序。

网友M:
 你可以UPLOAD一下,不过上装的程序没有注释,你用有注释的程序和上装的没有注释的程序对比一下,然后将有注释地原版程序改成和上装的一样就可以,这样你就能用原来那个带注释的在线看程序

网友N:
上传的程序没有注释,还有程序是用LAD还是SCL编的,

网友O:
一般上传上来的程序,没有注释

网友P:
积极回帖,马上就够积分去下载啦!

网友Q:
可以,上载回来你可以通过将系统改成英文的,来解决有乱码的问题

网友R:
用英文版的编程及下载,用中文版的可以进行监控并修改

网友S:
上传没有问题,但是上传来没有注释,如果有之前的程序需要把符号表和相应的DB块覆盖进去就好了。

网友T:
先将原PLC程序上传到电脑上备份。用公司给的程序在线比较下不同。将公司的程序改为和在线一样就好了。

网友U:
完全没有问题,只要你用的版本高于原程序版本就没有问题

这个和语言没有关系

网友V:
STEP7可以的,和版本没有太大关系

网友W:
理解理解 积极回帖

网友X:
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Y:
15楼22楼正解

网友Z:
你好 关于你的这个问题, 上载程序是没有有符号表的,所以基本没有什么可读性 建议你拿到从客户的维修手里拿到一份比较接近的程序 然后通过在线和离线比较 来把不一致的地方改成一致 至于版本的问题 是没有的 英文版和中文版不受影响 这是注释可能乱码

网友AA(2018-07-18):
软件的版本都是向低版本兼容的,读取程序没有问题,读取以后可以和你手上的程序比较编写时间或者,程序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