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程序的逻辑是什么?

楼主(2018-06-14):
请问:

      在写程序的逻辑应该是什么样的。

       例如:

              先做符号表,然后做FB,FC块这些

             这些准备工作昨晚之后

              最后如果能讲一点调用的逻辑(什么情况该左什么样的调用)就更好了

                希望做过完整程序的前辈们 给一点建议!

网友A:
我也是新手,按照我一点浅显的想法,调用时根据程序需求来的,无论是块调用还是程序调用,都是要看该段程序想要达到自己所要达到的控制目的。不知道我对楼主的理解是不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