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L1400可以Ethernet/IP组态IO设备吗?

楼主(2018-06-14):
想用ML 1400  PLC  通过Ethernet/IP协议组态一个IO从站设备,不知道是否可行?怎么实现?

网友A:
想法不错,可惜MICROLOGIX 不支持ReMote I/O,也没有I/O msg。MSG支持的发送盒接受地址都是N文件。

如果对方时控制器比如SLC,MICROLOGIX 或Compactlogix可以使用这个MSG指令,如果是I/O模块 1734不行。如果非要强行通信的话,或许只能找ANYBUS这类第三方的交换设备来中转CIP 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