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器大小精确的选取

楼主(2018-06-15):
一些电容的爱好者日常中可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特别是一些电容的小白。在选择电容器的时候我们该选取耐压值为多少最合适了,不会造成偏大或者偏小,也更正确的节省测试和选购的时间。一个项目的开发避免不了前期的测试,本文将为大家分享如何选取电容器的大小。

电容器的正确选择
(1)应根据电路要求选择电容器的类型。对于要求不高的低频电路和直流电路,一般可选用纸介电容器,也可选用低频瓷介电容器。在高频电路中,当电气性能要求较高时,可选用云母电容器、高频瓷介电容器或穿心瓷介电容器。在要求较高的中频及低频电路中,可选用塑料薄膜电容器。在电源滤波、去耦电路中,一般可选用铝电解电容器。对于要求可靠性高、稳定性高的电路中,应选用云母电容器、漆膜电容器或钽电解电容器。对于高压电路,应选用高压瓷介电容器或其他类型的高压电容器。对于调谐电路,应选用可变电容器及微调电容器。
(2)合理确定电容器的电容量及允许偏差。在低频的耦合及去耦电路中,一般对电容器的电容量要求不太严格,只要按计算值选取稍大一些的电容量便可以了。在定时电路、振荡回路及音调控制等电路中,对电容器的电容量要求较为严格,因此选取电容量的标称值应尽量与计算的电容值相一致或尽量接近,应尽量选精度高的电容器。在一些特殊的电路中,往往对电容器的电容量要求非常精确,此时应选用允许偏差在±0.1%~±0.5%范围内的高精度电容器。
(3)选用电容器的工作电压应符合电路要求。一般情况下,选用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应是实际工作电压的1.21.3倍。对于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或稳定性较差的电路,选用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应考虑降额使用,留有更大的余量才好。若电容器所在电路中的工作电压高于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往往电容器极易发生击穿现象,使整个电路无法正常工作。电容器的额定电压一般是指直流电压,若要用于交流电路,应根据电容器的特性及规格选用;若要用于脉动电路,则应按交、直流分量总和不得超过电容器的额定电压来选用。
(4)优先选用绝缘电阻大、介质损耗小、漏电流小的电容器。
(5)应根据电容器工作环境选择电容器。电容器的性能参数与使用环境的条件密切相关,因此在选用电容器时应注意:
在高温条件下使用的电容器应选用工作温度高的电容器;
在潮湿环境中工作的电路,应选用抗湿性好的密封电容器;
在低温条件下使用的电容器,应选用耐寒的电容器,这对电解电容器来说尤为重要,
因为普通的电解电容器在低温条件下会使电解液结冰而失效。
(6)选用电容器时应考虑安装现场的要求。
电容器的外形有很多种,选用时应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电容器的形状及引脚尺寸。

关键词:电容器,电容器大小

摘要:一般情况下,选用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应是实际工作电压的1.21.3倍。对于工作环境温度较高或稳定性较差的电路,选用电容器的额定电压应考虑降额使用,留有更大的余量才好。